欧姆龙PLC埃斯顿伺服

楼主(2014-07-24):
为什么伺服不动呢,为题在哪,请指教,并且100.0和100.1同时输出,其中100.0有不明显闪动

网友A:
PLC和驱动都没有接触过。驱动器参数是否正确,还有驱动使能加上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内部使能

网友B:
首先确认下PLC的指令执行了没有,脉冲有没有发出,
如果发出,伺服接收到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怎么确认执行接收的,可以详细一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面的接线程序有不对的地方吗

网友C:
脉冲方向的公共端接了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上图接的24V

网友C:
回复 楼主:
PLC上Y点处还要接0V,有没有接

楼主:
回复 网友C:
PLC上com点都接了0v

楼主:
问题根源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面的接线程序有不对的地方吗
11

网友D(2014-10-16):
有不明显的闪动说明脉冲已发出,估计是你伺服每设置好,你可以在伺服里面找显示的参数,有个记录接收脉冲的参数,具体是哪个,你需要看手册, 如果每次这个参数增大,说明接收到了脉冲,剩下的就是你伺服每设置好, 估计你设置的是操作器控制吧,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