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系列PLC疑问

楼主(2014-07-24):
第一张图片是输入端接线图 第二张是输出端接线图
这里我有一个疑问 输入端采用的是内部供电 而输出端采用的是外部供电(也就是外部接了一个开关电源)
既然输出端是通过外部的开关电源连接的 那输入端的0V和24V可不可以不用?把S/S端接到外部的开关电源V-端上 然后所有的输入公共端接到外部开关电源的V+端?也就是输入和输出都连到外部开关电源上去 不知这样可不可以

网友A:
可以的,我一直都是这么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觉得 既然外部有开关电源 那所有的点都经过一个开关电源比较好一点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也这么认为,PLC的内部电源我从来没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输入端设计成内部供电的本意是不是为了方便呢?

网友B:
内部供电可以给接近开关提供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外部的开关电源给接近开关供电不也一样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是每个电柜都有需要外加开关电源的。

网友C:
肯定是可以的,我也一直都是这样用,plc自带的正常都不用!

网友D:
PLC自带的电源可以用的,接一些接近开关,按钮之类的小开关毫无压力,我一直是这样干的,不过输出就必须要用外部电源了,PLC自带的电源带负载的能力不行,才几十毫安的样子,具体多少忘了

网友E:
感应器我还是用的内部供电

网友F:
FX3系列开始输入信号也要外部DC24V输入,这个DC24V你可以用PLC上自带的,也可以用外部开关电源的DC24V;
至于输出,你要考虑对应的电流,如果很小可以用PLC自带的,大了还是必须用外部开关电源;

网友G:
最好用外部电源。
我维修时遇到过,使用内部电源接传感器。传感器电源线短路,造成PLC报警。

网友H:
FX3U输入端可以接入0V也可以接入24V,跟以前2N系列的PLC不一样,2N的输入端由PLC内部提供24V电源,COM端连接内部电源0V,所以一般的开关按钮什么的可以直接将触点两端连接至X点与COM就可以,但3U的就需要外部提供电源,如SS端接0V,那么开关或按钮触点两端就需接24V与X点,

网友I:
可以,内部电源带载能力有限,在外部负载增大时应增加外接电源。

网友J:
FX1n-60MT当时用自带的电源驱动过5只52P继电器,输入也使用的自带电源,到现在都没问题,不过安全起见还是用外部电源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