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选型问题

楼主(2014-07-24):
请问各位,双路输出的电源在选择型号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网友A:
个人认为和单路电源差不多,无非就是总功率、电流、安装尺寸散热方式。

网友B:
双路要考虑每一路的电压、电流;
另外要考虑的是二路间是否是隔离的;

网友C:
奇怪,明纬的人还问电源的问题,两路重要的是要考虑交叉调整率,这个比较考验人!(两路隔离的时候更难)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为是明纬的,所以才问跟电源相关的问题啊。谢谢你的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电压和是否隔地确实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