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4):
5V正常驱动全是35V,3844供电24V,15V也成了20多。感觉是5V负载重,脱去主板依旧,换掉电容依旧,换掉二极管依旧,换431,181光耦也是,外围稳压器件电阻正常,真不知哪里问题。在反馈光耦并10K电阻电压不回落,并2K也不回落,并400欧也不会落,并300欧就停止输出,感觉反馈回路成了开关点控制而不是线性调压了,测试3844 2脚发现电压为0V,更新鲜的事3844 2脚和5脚相连的,那么2脚电压肯定永远是0,数K电阻经8脚引入1脚,反馈光耦来削弱1脚电压。传统电路2脚该是引入反馈电压高于2.5V就3844将输出调低,低于2.5就将输出调高。

网友A:
   你不用怀疑电路设计的正确与否,因为在坏之前是一直在用的,而不是你新做的。
5V的电源二极管和电容都换遍了,并电阻也不是个办法。你这个电源是开关电源失控了,开关电源最大输出了,芯片应该是2844,如果是2842的话就是直接烧开关管了。
    开关电源失控老是这么盲目开机,会烧很多板上的东西的,光耦和运费肯定有不少已经光荣退役了。
这种时候我修理的方法是用两路独立可调稳压电源,一路给震荡芯片供电,另一路个反馈端供电,通过调节反馈端电压来发现问题,一边调,一边测输出波形。高压要断开!否则毛病没修好,板上东西烧的越来越多!

网友B:
5V的整流二级管是换相同型号的吗不是的话。我劝你换一样的,这个对电源有很大影响,肖特基和快恢复的正向压降不同的。
2脚接地不新鲜,是通过1脚补偿做反馈的。1,2脚相当于误差放大器,2脚接地就是用外部的误差放大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已搞好,是431参考极1002电阻开路引起,更换后一切正常,好在所有运放,霍尔,芯片无一个顺坏,幸运了

网友C:
楼主真是够幸运的了,修过类似故障,接手时,驱动IC已基本上全部坏掉了。
TL431基准端电阻开路,+5V还会正常吗?也会失控的啊。

网友D(2014-11-26):
回复 网友C:
你好版主,5V是经过BM2576-5.0稳压的,开关电源取样都是+15V了,不过我对3844供电24V还是感到很恐怖。

网友E:
这个经验很重要啊!不过蛮惊险的呀!再整整说不定就烧掉一大片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