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用马达

楼主(2014-07-24):
流水线可以用哪些调速马达啊?各位大侠麻烦推荐推荐!!!

网友A:
可以用变频器调速控制马达。

网友B:
用松下Pannsonic 的速度控制器的MGSD 型

网友C:
成本高用变频器调速,成本低点就用励磁调速

网友D:
康佳电视自动关机,拆开看不出问题帮我看看这是什么元件,什么作用?

网友E:
市场上随便挑,太多了

网友F:
这个很多啊 步进 变频器  有钱也可以伺服

网友G:
    调速范围多大?

网友H:
经济实惠又节能的话,我觉得无刷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I:
一般好点的马达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