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4):
1个CPU226控制2个触摸屏有哪几种方法

网友A:
你是什么型号的屏?
两个屏之间是可以连接的,看你的屏有没有这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smart 7寸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两个触摸屏连接一个226吗?如果是smart700ie可以用PPI通讯,也可以用以太网,但是得加CP243-1模块,也可以两种混合用。

网友B:
当然也可以用MPI的

网友C:
没这样玩过
楼上的方案可以参考!

网友D:
可以的,方法也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3种方法具体怎么弄,有没手册或资料介绍的

网友E:
触摸屏并联,用一个触摸屏端口去连接PLC的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