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4):
求助威纶通TK6070IK  3WV怎么上传程序???
直接用EB8000软件点击上传好像上传不了。。。
停某些人说貌似还要反编译。。。之后才能上传程序。。。
谁能给我一个上传程序的操作步骤谢谢!!!
谢谢CCTV。。。谢谢斑猪。。。谢谢各位大虾们

网友A:
如果没有加密,没有禁止反编译就可以

网友A:
上载完成后,打开EasyBuilder8000,在工具中有反编译,选择XOB文件和存储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B:
usb线正确,驱动正确,没有密码,可以上传出xob文件
能不能打开编辑也不一定

楼主:
谢谢大家!谢谢CCTV。。。就是上传之后的文件还要改后缀(*.xob)然后反编译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