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软件

楼主(2014-07-24):
哪里可以下载三菱FX系列编程软件?官网上没下成。

网友A:
官网注册后就可以下载的,有GX Developer 或是GX Works2,这两个软件都可以的。

网友B:
官网上可以下啊!
想要那个版本的都可以

网友C:
       GX Works2这个版本还没有用过.

网友D:
回复 网友C:
GX Works2这个软件感觉比较好用啊

网友E:
GX Works2这个版本的曾试过一次,现在还是用8.86版的。

网友F:
还是8.86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