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4):
汇川320变频器继电器不吸合。驱动小板已换,故障依旧,求助

网友A:
开关电源那的几个小电解电容有鼓包的迹象?还是我眼睛有问题?

上电后用最快的速度调出直流电压的显示,同时万用表调直流电压档1000V,测PN两端。
测完赶紧断电,别烧了充电电阻
比对测量值和显示值,正常的话530V左右。

如果只是显示值不对,那就找里面的直流电压检测回路。
如果显示值是对的还不吸合继电器,那.....我就没搞过了

网友B:
电容鼓包了,继电器吸合和驱动小板没关系的吧,看看继电器好不好。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眼睛真好,这都看到了!

网友D:
如果换成是我,我会:
1,通电,量下主回路直流电压值是否正常,如果有500多V正常
2,通电等半分钟左右,量下继电器线圈引脚两端应该有24V。有一种情况我遇到很多次了,那就是有24V但没有继电器吸合声,那是因为继电器触点烧结粘连导致,尤其是炸过模块的机器,这种情况更多发。
如无24V,可能是继电器控制电路中稳压管或者三极管等故障。如不是,那就是CPU没有给吸合信号。
3,CPU没有给吸合信号,那就看能不能进入参数监视选项,看看母线电压显示值是不是和实际值接近。如果差距大,那是母线电压检测电路出问题了。汇川这机器母线电压检测在变压器次级,慢慢查吧。

网友E:
上电到开关电源工作,继电器一般是有个开关管,加一个光耦驱动。
先短路光耦的输出,看有无动作。如果有,可能是光耦坏,
没有动作,开关管坏,或继电器坏。

网友F:
根据我修过上百台的经验,建议你先把所有点解电容换了,然后上电,短接光藕316上面那个PC817,如果吸合,说明前面电路没问题,在光藕跟小板之上,反之在前面!

网友G:
   修好了没有啊!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