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4):
    上次发帖求助的 S5 PLC 使用的 EPROM 卡,因为无法写程序,后来得到帮助说是因为 卡 没有使用 紫外线 灯进行擦除,但是 从没有用过这个玩意,请问 紫外线灯是什么样的呀?
   这个玩意贵不 ?

   连接是原帖求助内家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89386

网友A:
紫外线灯不贵,如果买不到时,可用医院消毒的紫外线灯,验钞机、验钞笔的紫外线,或者把EPROM 放在太阳下晒都能擦除原有的程序。
下图就是一种EPROM擦除器。

网友B:
呵呵;EPROM原来的内容要擦除要用紫外线;
但写入时一定要用烧录器;

网友C:
   见过一款紫外线灯,类同于照相机里的闪光灯管,颜色是深色的。

网友D:
餐厅里消毒的灯也是紫外线的。

网友E:
自镇流汞灯里面的芯子也能发紫外线,我用过,把芯子拿出串上一个35W的电烙铁,再接220伏的电就行,10分钟就可以,人眼不能看紫外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烧录器是什么?

  是不是我连接的帖子中的那个 扩展卡 呀 ?

网友F:
TAOBAO上50元就可以买个成品紫外线擦除器了。

网友G:
到太阳里暴晒下。

网友B:
先查询好你那个卡是否支持烧录,不支持了也不用搞什么紫外线,没用的;
直接换成EEPROM卡就OK了;

楼主(2014-08-24):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本主,是 EPROM 卡,听说这类卡便宜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