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ID 问题求助

楼主(2014-07-25):
最近新做一个项目要用到PID调节我没搞过请教一下 大家
是这样的我的冷水阀门要求湿度在55以上控制湿度(除湿)55一下10分钟就控制温度
我用PID向导生存的 PID只能由 SM0.0驱动 我不会做PID程序所以只能用向导
我是这样做的 生成两个PID 程序 湿度55以上就把第一个PID 输出值传到阀门地址
湿度55以下就把第二个PID 输出值 传到 阀门的地址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如果不行请教一下大家 还有什么别的好办法么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啊!大家给点'啊!

网友A:
生成以后 自整定试试 效果嘛 可能不会特别好 这个和工况有关 你可以试试 在温度控制SSR方面 PID就能做的比较好 这也是因为工况的原因

楼主:
关键是那个临界点那里怎么处理呢一直没有好的思路啊

网友B:
设置一个比较监控电路,当湿度大于阈值,一个PID工作,另一个禁止;反之,当湿度小于阈值,另外一个PID工作,原来工作的PID禁止。就是一个简单的比较转换电路而已。有什么困难吗?

在PLC里,这种监控比较器都是现成的模块,调用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我 意思是由向导生成的PID只能由SM0.0驱动  我不知道怎么做调用了  我后来的解决办法是一个调用时候给另一个赋值手动 即停止自动调节 还没试验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