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气选型手册`

楼主(2014-07-25):
如题``就已知负载功率``算`接触器和空开`热继电器`的电流那玩意表情?~~~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这也有手册?都是靠一些经验来算的吧

楼主:
变频器30KW  电动机22KW  主接触器和空开  该选多大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频器30KW  电动机22KW  主接触器和空开  该选多大的了?
这要看你的电机带负载的情况,也就是电机实际的负荷工作曲线了。一般情况的话,主接触器选160A为宜,空开选100~125A即可。

网友C:
63A的接触器和63的空开就能满足

网友D:
63的就行了可以用的

网友E:
我也选63A的进线开关元件。就是功率乘以2等于电流,这种大概其的估算,然后向上找最接近的型号的元件适配即可。当然这么选,有点紧张。元件要质量和品牌好的。假冒伪劣品不能要。要真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