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5):
经过检测发现电流传感器只用了2相(U和W)V相只负责跳OC,现在的故障是给CPU的信号是2.5V(两路都是)但是启动后电流显示一直上升,上升到80A为止,变频器是18.5KW的!求解!

楼主:
将运放的两只输出脚挑开,电流还是一样,将另一块22KW的板挑开,电流就上升到150A,没办法就是CPU坏了!今年遇到CPU坏的已经有3块了,一块三菱,一块台达,还有这一块!人品啊!

网友A:
那只能换CPU板了啊

楼主:
这次顺便将G5的CPU板上的相关IC的参数和作用汇报一下!

网友B:
安川G5不是电流矢量的么?怎么只有2个互感器?

网友C:
传感器好吗?

楼主:
G5 可不是矢量的,安川要分系列!施耐德ATV31是矢量的,可也用2个传感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接传感器!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觉得先换传感器试试,不行再换CPU板

网友D:
图片上的字小了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