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液泵无液空转

楼主(2014-07-25):
低温潜液泵在没有液的情况下可以短时间空转吗?比如说转个5秒10秒?

网友A:
“体温潜液泵”是一种什么样的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错了,是低温

网友B:
当然可以的呀,短时间试机没问题的!

网友C:
可以的呀,短时间试机没问题的!最好要有液体

网友D:
空转没问题,主要是没有冷却了,但空转也没负载呀,所以,我认为没有问题。机械上就不清楚了,是不是允许。反正电机可以。空转,旋转部件都在干研磨,这个或许对设备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