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柜里面这个是干什么的?

楼主(2014-07-25):
控制柜里面这个是干什么的?电源吗?
已经搞明白了,只是个24V电源,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A:
开关电源,供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流24V的吗?给那用的?

网友B:
多数是24V的,给PLC以外的零件供电用的。

网友C:
主要是给控制电源使用的,具体要看电气原理图。

网友D:
开关电源呀 很多元件都是要用到直流24V的

网友E:
开关电源啊

网友F:
开关电源。给电气原件供直流电。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一定,有5V/12V/24V/36V等,看铭牌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G:
呵呵,两张图片里面都是工业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系统的零部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尤其是第二张图片里面的零部件。
又是一个想入行的新手对吧,你要想成为业内老鸟级别的人士,至少得刻苦钻研个一年半载。

网友H:
新手啊  开关电源至少也要认识吧

网友I:
开关电源没错的。

网友J:
就一个最普通的国产开关电源;

网友K:
此乃开关电源,交流输入,直流输出,5v。12v,24v都有,在标签上也有标注看output后写的输出多少,不行就万用表测量V+和V-之间电压
第二个是西门子plc   s7--300系列

网友L:
正宗的开关电源

网友M:
第一幅,是个开关电源。具体多少V要看名牌了。
第二幅,就是一个S7-300的电、CPU模块及DI、AI、AO扩展模块。

网友N:
开关电源,大部分都是给PLC供电的。

网友O:
开关电源,常见的玩意啊

网友P:
第一幅,是个开关电源。一般输入是220V、输出是24V。
第二幅,就是一个S7-300的PLC/依次是 电源 CPU模块 及扩展模块。

网友Q:
     输入电压为110V/220V的开关电源。给负载提供合适的直流电源。

网友R:
1是我经常用的24V开关电源。
2是S7-300PLC

网友S:
开关电源

网友T:
开关电源,220VAC到24VDC转换的。

网友U:
第一张是开关电源,第二张是S7-300PLC吧

网友V:
一般是给plc外部原件(如:指示灯,继电器,接近开关……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