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采集

楼主(2014-07-25):
各位好:

     现在我想对一个采集点测量电压,方案是用PLC+A/D模块+电压传感 器,其中这个电压点值为650VDC左右。电压传感器要求能显示电压值,并能与A/D模块接口相适应,以便PLC进行数据采集,且要求奎携带方便,请问有没有什么合适的电压传感器推荐。

网友A:
市面上携带方便又能通讯的仪器仪表,多半是手持式数字万用表之类的。
改一下通讯方式吧,换成RS232,或者直接手持仪表连接电脑用软件进行读取数据。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买个电压互感器不就行了吗,简单好用,直接接A/D模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呵呵,要求能显示数值。
当然互感器最好,不重,方便携带,就是拿走要拆线

网友C:
先用互感器吧,接到PLC里面进行数据处理,显示出来就好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显示数值在触摸屏上面就可以了啊,拆什么线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显示数值在触摸屏上面就可以了啊,拆什么线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呵呵,最终还是楼主的要求太怪异了,装在设备上都在运行使用了,还方便携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要经常拆线,要测量的是一个产品的变频电路的总线。
这个总线有650VDC左右。
我们是对每个产品都测量,不是只对固定设备进行测试,所以
要经拆线才能对下一台产品进行测量。

现在是工人用万用表进行测量的,因为电压高,如果工人操作的话
怕总有一天不留神就出问题,所以有这个要求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测试电路板通电状态下的某个线路的电压值对吧。
现在是人工用万用表测试,不能采集和存储测量的参数是吧。
电子厂测试成品或者半成品线路板,有一种测试工具,将板放进磨具,汽缸下降,顶针接触线路板,通电,显示,采集,完毕,汽缸上升,取出板。

网友D:
是大的设备的话,做个夹具把万用表装上面,表棒固定,手持测量保证距离不就可以了。
是板卡的话,就用治具用顶针接触测量点再通过接线给万用表。

网友E:
市面上携带方便又能通讯的仪器仪表,多半是手持式数字万用表之类的。

网友B:
用PLC+触摸屏就可以实现了,买个带485通讯的电压互感器,让电压直接显示在触摸屏上面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