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5):
使用手册上的PID控制
我实际写的

代替X10,X11

楼主:
请问各位师傅,PID到达指定温度后如何停止,手册程序上貌似没有停止

楼主:
代替X10.X11后面少写了一条
这是为了避免重新设定温度后重复断电重启写的,不知道有没有必要

楼主:
实际监控中因为PID没有停止,温度一直上升,没办法自己手动写了一个停止条件,还有M4的关闭按钮,设定D548=150,实际到了230了都没停。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用热电偶模块.不是热电阻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热电偶,我想是哪个或哪几个参数需要修改,有反馈但是还是一直加热,本来应该是达到温度后稳定的!

网友B:
pid的参数要设定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您知道吗,我的程序都在了,请指导下该怎么修改,感谢!

网友A:
      可以监控看设定值和反馈值?

楼主:
是的,可以看到,手动设定值在D548,转到PID中的设定值D500,反馈值在D501,从模块中读出,这个模块PID控制的是时间D502,通过D502的变化与T246比较输出Y0,现在是D502在不断的变化但是不为0,那么T246不停从1计时到2000,就有一段时间Y0输出,因为502不断变化,Y0也时不时的输出,但是趋势还是在升温状态,而不是保持或者下降。

网友C:
回复 楼主:
在常温状态下,进行参数自整定,头一次温度升高个几十度是很正常的,慢慢就会温度正常了

网友B:
pid的参数不对的话是不可能好用的
理解pid的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请教一下:
1、根据手册的程序,如果要开自整定就要开PID,温度升高,设现在室温35度,要设定值与测定值的差值150以上,那设定值就要到185以上,我现在设定值为200,到250的时候还没自动调谐结束,感觉应该达到调谐结束的变化量了,为什么没停?
2、昨天我监测到M8067报警,D8067为6751(调谐方向不一致),这里调谐方向不一致说的是我方向设置错误了还是什么问题,因为MOV H30(31) D511,我H30,H31都设置过,两个方向都试过,都报这个错误,难道是我硬性限制了输出导致调谐方向不一致报警?
3、监控D8069为1853(错误步号),错误步号指向PID控制指令,PID D500 D501 D510 D502,是调谐方向不一致错误导致程序错误,还是其他问题导致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请问您说的参数是P(比例增益) ,I(积分时间) ,D(微分时间) ,还是说程序上的滤波常数,微分增益,输出上下限,调谐用输出值等等还是什么,具体说下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d的参数要设定正确
您好请问您说的参数是P(比例增益) ,I(积分时间) ,D(微分时间) ,还是说程序上的滤波常数,微分增益,输出上下限,调谐用输出值等等还是什么,具体说下可以吗?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FX-04AD-TC模块,PLC三菱FX1N-60MR-D

网友B:
pi设定合适的数值正常就可以了

网友A:
   温度控制,这个有大惯性环节,微分量是必须的.PID中,这个D分量必须要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采用自动调谐的话,还需要设P,I,D参数?不是自动生成了吗?

楼主:
哎,现在最大问题就是自动调谐不给了,老是报错,D8067=6751

楼主:
继续更新昨日调试结果:
1、成果:自动调谐终于出来了,内牛满面啊
这是右侧一组的,可看到D702在不断变动,各个状态我都拍了一张照片。
2、问题:调谐后,重新设定温度,PID控制温度超过设定温度,也就是说没达到控制要求。
3、报错:查不到d6751=6800是什么错误,无语

网友B:
自己试试设定pi就明白了
实践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