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请教大师

楼主(2014-07-25):
伺服为埃斯顿的,JOG模式运行正常,位置控制怎么不动电机,(符号加脉冲)请师傅们赐教谢谢
其中输出100.0和100.1同时亮,100.0有些闪动

怎么两个点同时亮了

楼主:
请师父们赐教,不胜感激

楼主:
谁可以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写的什么意思,我上面那个不对吗

楼主:
线接错了

网友B:
怎么不让上传图片,说你没登录。没登陆怎么能回复帖子。

网友C:
1、监视下A277里面的值,也就是你用的脉冲口0里面的值,如果增加/减少了&10000,说明脉冲放的没问题
2、检测下伺服的端子PPIP,PPIS有没有接,如果没接肯定部会动,因为发出去的脉冲都没形成一个回路
3、伺服点击的“S-ON”信号有没有ON,如果是用的外部信号,看下有没有输出,如果是内部的,看下参数有没有设对
4、同上面的方法一样,检测P-OT.和N-OT,这2个信号也要ON
5、看下参数,是不是设定也是方向+脉冲的

网友C:
另外,楼主用的是PULS+SPED的指令控制,简单的理解就是PULS是要转动的量,SPED就是转动的速度。运动的轨距是一个方波形式的。启动和停止时会看上去有点僵硬
3楼用的PLS2达到最终的效果是一样的,只是这指令能控制加减速比率和启动时的启动频率,也就是让电机转的更柔和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监视下A277里面的值,也就是你用的脉冲口0里面的值,如果增加/减少了&10000,说明脉冲放的没问题
2、检测下伺服的端子PPIP,PPIS有没有接,如果没接肯定部会动,因为发出去的脉冲都没形成一个回路
3、伺服点击的“S-ON”信号有没有ON,如果是用的外部信号,看下有没有输出,如果是内部的,看下参数有没有设对
4、同上面的方法一样,检测P-OT.和N-OT,这2个信号也要ON
5、看下参数,是不是设定也是方向+脉冲的

恩,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