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U编程口与PC通信

楼主(2014-07-25):
想尝试基于编程口与串口助手直接通信,不知道行不行?用的是422转9针串口线。GX Developer可以设置个参数也可以编辑梯形图,但是就是无法与串口助手连接,如下图:

第二张图的意思是想向D110发送H1,试不通啊。给点建议啊。

网友A:
PLC李要写程序,写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说D8012设置的值吗? 设置的A886。

不知道什么问题,按道理D8012可以不用设置的,如果PLC参数有设置后。

网友A:
指令还要执行

网友B:
你这设置的是扩展通信板设置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