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5):
各位为师傅好,请问台达变频器模块BSM25GP120能代换7MBR25A120-70吗?先谢啦!

网友A:
模块代换不神秘:
安装尺寸一样
脚位一样
电流容量不小于原配
耐压值不小于原配

就可以了

网友B:
还要看门级电阻

网友C:
BSM25GP120,FP25R12KT3,7MBR25A120这三种模块都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BSM25GP120,FP25R12KT3,7MBR25A120这三种模块都是通用的
谢谢各位师傅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