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5):
你好,我刚开始学习西门子PLC。它的PLC编程软件怎么在编译成功,没有错误的情况下,我选择run模式却提示我端口已被占用。我电脑什么也没有连接。是不是非得连接PLCS200硬件啊?我没有啊!难道廖常初讲PLC视频时,他连接了PLC硬件码?

网友A:
是应该连接PLC的硬件,所谓运行是指在PLC中运行程序,如果在PC中运行应该是仿真。

网友B:
没有硬件就是软件仿真的
还有别的吗?

网友C:
没有MPI通讯的PLC硬件,必须打开仿真软件才能下载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