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5):
像普通的车床数控系统,在执行完当前的程序后才会往下一步程序执行,如何实现使两段程序同步运行,相互之间没有先后的干扰。

网友A:
数控不清楚,PLC可以实现

网友B:
两段程序放在一行中试试看。

网友C:
放在一起也不行,只能再加一台系统

网友D:
不知道你所谓的两段程序是什么样的程序,是不是有必要都在cnc执行,或者其中一段可以用plc功能完成;双系统也许可以实现你的这个要求,不过代价应该很大。

网友D(2014-11-26):
可以实现,我们现在准备开发三通道机床。

网友E:
多通道数控系统可以完成。

网友F:
我们车间自动线双轴车床具备这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