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5):
西门子300最多可接几个模拟量输出,且每路都是象程控器那样定时的有上升段平稳段和下降段,且每一路和其它路并不是同时起动

网友A:
你说的象程控器那样,没明白。不过300可以接多少模拟量要看你CPU型号及后面配什么样的模块而定吧。最小的应该是312C吧也是可以扩展32路的啊。具体要求什么上升段平稳段及下降段还有不同时启动那就看你编程的了。

网友B:
与CPU及模拟量模块是几路有关;

网友C:
具体数字不知道,但几十个是没问题的

网友D:
看CPU型号的参数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