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5):
E30故障  说明:
瞬时过电流、主模块温度异常、主模块驱 动电源低下时,为了保护主模块,所以切 断变频器的输出。 (发生本跳闸时,不能重起运行。)
 输出是否短路。
(检查输出线)
是否接地故障。
(检查输出线和电机) 主模块是否有损坏。  (检查 IGBT) 散热器的散热片间是否被堵住。 (清理散热器)

楼主:
求大师  给个指点啊

网友A:
按照上面说的一样一样查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 它带着电机运转。半天报一次 。半天报一次的  。烦死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半天报一次,是不是时间长了温度高了,降温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