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5):
通电后测量母线电压有500多伏,查看变频器监视参数母线电压只有50多伏,该变频器母线电压检测通过数个高阻值电阻取自P,N端,降压后进入运放LF353的2,3脚,LF353的1脚输出电压进入主板UDC端,测量该端对地电压只有1.4伏,更换运放无效,我是一初入行者,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实际的电压检测电路是否如上图相符(所示)?
可以在MCU的122脚,即C27两端,试送入0-3V可调电压,监看面板直流电压显示值,若正常,故障在上图电路。若显示值仍远远偏低,故障在其它电路,如MCU的模拟基准电压输入,是否偏高?
由上电路可知,检测信号的最大幅度应小于3V,实际为1.4V,可能差不多的,不应该显示50V的电压值。
若系上图检测电路的故障,应重点检测几个贴片电容,有无漏电,使信号电压跌落。或R11、R13等,有无阻值变大现象。

楼主:
咸工,您好!我正好买了你的两本变频器维修书,让我学习了好一阵。该变频器电压检测直接取自P,N端,降压后到运放LF353D的2,3脚,电路用了8个1M的降压电阻,当其中一个换为680K,变频器显示母线电压90V,然后又换了一个,变频器显示母线电压140V

网友A:
回复 楼主:
贴片电容漏电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楼主:
今天折腾了一下午,应该有点眉目了。我发现变频器有一个问题,在停机状态下,通过键盘电位器调设定频率,只能升到28赫兹。检查变频器参数设置没有问题,电位器也正常。检查基准电压电路,该电路通过431稳压取的3V电压,再通过电阻分压取的1V与2V,再通过358运放跟随缓冲后获得1V与2V基准电压送入MCU。试改变1V基准电压值,0.5V时,频率只能升到22赫兹;1.5V时,频率可以升到50赫兹。此时查看母线电压有180多伏。
该变频器母线电压检测是通过数个兆欧级电阻直接取自P,N端,我想通过减小降压电阻值来提高电压检测值,使送入MCU的母线电压检测值升高,使之正常。不知可否?该变频器的电路与咸工所著书上情况基本一致,略有不同。这给我的维修带来了很大方便。

网友A:
楼主的检修已经深入了,等待修复结果。
MCU的基准电压应保持原值,否则电压显示准了,电流、温度显示就偏离了。
还是重点检查电压检测的前、后级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今天又在昨天改变基准电压的基础上试了试。通过减小降压电阻值,将电压信号放大运放LF353的反馈电阻增大,母线电压变频器显示480多伏。但是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母线电压变频器显示值波动较大,上下变化达50之多。给变频器送入三相电,开机运行正常。三相输出平衡,输出电压随频率高低而变化。但变频器有时会出现“嘀嗒,嘀嗒”的响声,原来是充电继电器在动作,赶紧查看母线电压值,上下波动剧烈,低至300多伏,高到500多伏。真是郁闷呀!这几天我对相关的电阻电容运放都查过了,没有问题。想买一块主板换上试试

网友B:
   我刚好修过一台正弦EM309-5R5,差不多是一样的故障,跟咸工提供的图是完全符合的,故障现象是充电继电器有时吸有时 不吸,监视母线电压在400左右波动。
    驱动板上C60电压73V,C63电压1.5V都是正常的,进入主板运放输出也是1.5V,都是正常的,经过R49后只有1.4V了,检查二极管和电容都没有漏电,后来把R49电阻改用100R的电阻后母线电压基本正常了,偏差在10V多点。感觉cpu引脚ADC有漏电了,非常奇怪,就不去深究了。
    由于CPU本身的供电电压是低压供电的,所以ADC检查电压其实也是很低的,稍微有点降低,系统认为母线电压已经大幅降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压经过电阻R49后有0.3V的压降,我感觉变频器的MCU的引脚有问题。电阻电容我都查了,没办法,我正准备在网上买一块主板来,可店家说二手板可能功率不匹配,要跟换一片八个脚的芯片,具体的型号他也不清楚,难道是MCU的存储器吗?有那位大侠知道吗

网友B:
EEPROM是FM24C16,换主板的话就是把这个芯片数据读下来,然后写进主板里面。
压降0.3V是绝对不行的,我测量过芯片ADC转换的电压值如下:

检测电压1.40V-->显示电压400V
      1.52V-->530V

直接换小R49就好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漏电流,就管不了这么多了,我这么处理完全正常,机器早已在使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您的指点

网友C(2019-04-08):
正弦EM303A电压检测问题
你这专业的很好,图都画出来了,学习了。13861859232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