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

楼主(2014-07-25):
买设备附带的件
貌似是个PLC
现用不到
有需要的拿去

网友A:
这种PLC程序是烧录进去的,一般人动不了,无法用到其它地方。'

网友B:
估计那单片机的型号可能被擦除了,看不出是什么型号了。

网友C:
单片机控制没人要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单片机貌似型号并不重要吧!个人认为51、52或是其它的都并不是那么的重要。重要的是它的代码以及控制的原理

网友E:
专用控制器

网友F:
看面板,是专用控制器;不知电路板是不是通用的控制板(通常应当不是)。

网友G:
楼主很大方啊

网友H:
单片机做的控制器

网友I:
应该是51系列的单片机,没什么用处,

网友J:
有同样的设备还是有用的啊

网友K:
    专机专用.

网友L:
市面上销售的单片机教学编程板,均提供了编程软件,线路板走线原理图,元器件的详细参数,并且提供了大量的教学例程。
楼主图片里的单片机控制板,是成品板,也就是别人利用教学板开发好、测试好以后,另外制作的功能单一的专用线路板,在没有详细资料的前提下,是没有二次利用价值的。

网友M:
这是利用单片机开发的专用控制器,有需要的很少

网友N:
专用的,很难改变使用

网友O:
就是单片机系统,想玩还是弄个12楼说的吧,还有例程什么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