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这是个什么东西?如何检测好坏?

楼主(2014-07-25):
(无正文)

网友A:
固态继电器

网友B:
固态继电器没错的

网友C:
3.4脚通24V直流电,再量12脚是否接通,
未通直流1.2脚接通说明短路
通直流1.2脚接通说明OK,否则损坏,电子城大把

网友D:
经楼上几位一说,见有名称、有型号、有规格;
或可按型号查找资料。

网友E:
是固态继电器 没错的

网友F:
+3’4脚通电 测一下1‘2通不通

网友G:
固态继电器.
输入直流信号给3正/4负,注意电流不要过小,过小的话输出开关不会打开.输出串负载(比如灯泡)接交流电源,灯亮表示开关是接通,好的.

网友H:
SSR固态继电器1、2脚理解为继电器线圈,3、4脚为继电器触点

网友I:
楼上说反了

网友J:
3、4接3-32v直流,1、2接24-380v交流,如导通则完好。

网友K:
回复 网友J:
不串用电设备会短路的。

网友L:
高手是楼上的各位!

网友M:
准确的说应该是调压型固态继电器。通过调节输入端3、4的电压,控制输出端给负载的电压

网友N:
这个东西在加温器电路中用的比较多,尤其要求比较敏感的温度调节中

网友J:
回复 网友K:
嗯,我还以为直接短起来看通断呢。。。

网友O:
一般击穿了比较多

网友P:
3、4接3-32v直流,1、2接24-380v交流,导通;断开3、4脚,截止则完好。

网友Q:
传说中的SSR固态继电器吧 就是小电压控制大电压的 开关 呵呵

网友R:
这玩意我还真测过,3、4脚上了DC24V,万用表打1、2脚死活不通,我还以为坏了……

网友S:
和接触器工作原理相似

楼主:
回复 网友N:
对,是在注塑机加热中用的

网友T:
你们公司是做什么了, 看来进口的玩意儿,你们还蛮多的呢

网友U:
固态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原理差不多吧,3.4号引脚接24V直流电,看1.2是否导通

网友V:
1固态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是两个概念,它是电子原件组成,单个不客易判断其好坏,在电路比较好分其是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