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6):
现在码垛机器人已经非常常见。但是很多都是用运动控制卡编写的程序。其中4轴运动插补算法,本人觉得比较难,所以看下各位是否有相关的信息。我们想用PLC来做这个功能。但是不知道哪一款PLC 支持这个码垛4轴的插补算法。

网友A:
四轴插补算法的PLC没有,你应该用运动控制器,不过用PLC也可以做出来,只是程序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轴插补算法的PLC没有,你应该用运动控制器,不过用PLC也可以做出来,只是程序比较麻烦
是啊。只能说有四轴插补的PLC。 但是感觉效果不行,抖动

网友B:
这个感觉应该要建立数学模型吧,还有使用PLC做出来示教可能没有机器人灵活,柔性不高,搞成专机用可能还是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感觉应该要建立数学模型吧,还有使用PLC做出来示教可能没有机器人灵活,柔性不高,搞成专机用可能还是能行
请问柔性不够 会引起什么问题呢??   搞成专机?什么专机?不明白

网友C:
用PLC太复杂了。但可以把PLC写成教导模式,没有插补算法的那种,简单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PLC太复杂了。但可以把PLC写成教导模式,没有插补算法的那种,简单点的
教导模式?什么PLC有呢?具体什么样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自己用程序写出来的

网友D(2014-12-12):
我觉得还是用运动控制卡 吧,精度高,方便,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