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调整

楼主(2014-07-26):
磁浮子液位计接线盒里面有零点  量程2个电位器。这两个电位器是调整输出电流的吗? 他们的范围有多大。例如现在是8MA,我能调到MA 吗?

网友A:
一个校零点,一个校满点。

网友B:
应该调不了那么大吧,没试过。也不建议用户自己随便调,一般那个都是出场时调好的。要调的话也应该用精度比较高的些的仪表进行调校。

网友C:
没有标准仪表测试不要随意乱调,否则不好调好。

网友D:
具体型号或上传下照片这问题片也较好回答!

网友E:
同楼上所说,一个是校零点,一个是校增益(满量程);校正时,让传感器处于最低最程,然后调节零点电位器,使之达到你需要的量程输出,然后使传感器处于你的最大量程,调整增益,使之达到你需要的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明白你的意思。如果零点出场设置为4MA,我可以调成0MA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