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6):
变频恒压供水控制柜 需要手动模式吗?如果要手动的话,那么在大电机30KW以上,手动是怎么启动的?直接启动应该不好。
有没有高手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手动模式不是直启,还是变频器启动。去掉了PLC或者压力传感器控制。让变频器直接运行。

网友B:
手动和自动一样 都是启动变频器 同样启到了降压启动一样的效果

网友C:
手动模式应该是用现场按钮盒直接控制变频器,这样有利于调试和维护吧。

网友D:
1楼回答的对

网友E:
手动控制一般是两地控制其中的一路,远程控制是自动,本地控制是手动,都采用同一个变频器的不同通道去控制恒压供水电机。

网友F:
     需要,在自动失控的时候,执行手动模式.

网友G:
是不是考虑变频器坏了,用手动直接启动电机,如果你变压器容量大,可以安装手动和变频器转换按钮直接启动,若变压器容量小,要用减压起动,这些都是你配电柜设计时具备的功能。若只有变频器,考虑手动就在变频器参数定义设置面板操作,还可以设置手动启动。都是设置和定义变频器参数。

网友H:
应该分情况而定,手动和自动要看怎样分,你说的是电机启动方面的自动和手动和控制方面的自动和手动不是一回事。

网友I:
按照设计一般手动启动都不经过变频器,plc。 功率大了一般做自偶降压/星三角启动.

变频恒压供水最少一用一备。有些还是三台主泵循环切换,外加一辅泵通过plc完成增泵丢泵 切换。

当一台水泵通过变频器50hz运行 但压力尚未达到 需要增加一台工频运行,直接启动存在缺陷。

30kw变频器可不是那里都有卖的的。万一变频器损坏 手动功能报废,手动功能就是保证变频器损坏时应急使用,还有电机检修,电机损坏 或变频器故障 可能报相同故障,如何区分。  所以1L设计思路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J:
看应用场合的重要性,比如民宅,停个几天水也翻不了天,如果是国际性大饭店,就必须能在变频器,PLC坏的情况下也能手动启动。

网友K:
还是用变频的,只是说有点“强制”的功能

网友L:
恒压供水有自动和手动之分,如果是重要的用水企业都采用自动恒压供水,要保持供水的压力。在PLC和变频器出现故障的情况下,就要执行手动模式.

网友M:
手动模式是必须有的,可参看其它线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