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7):
两台单独设备,现在因为有线体连接,两个设备需要信号交流,因为交流信号较少,且不便另外安装传感器,就让两设备输入输出互相连接,因为两个PLC用了不同的24V电源,所以将两个24V电源的0V相连接,通信成功。求解这两个0V相连接怎么能实现输入输出电位相同的???

楼主:
要说一声的是,PLC都是三菱Q系列,输入输出都是漏型

网友A:
0V相连,电位考点一样了呀,很多设备都这样做的呀!

网友B:
共0V了就没问题了,我们以前一直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