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除雾

楼主(2014-07-27):
我厂电雾放电严重已烧坏几块高压电压表,在电雾空试泼水后开电源进线电压250v电流26A输出电压60Kv电流220mA。无放电现象,现在正常开车系统气体近入后电雾放电严重,导致另一电雾指示也不稳定,电雾没有接地故障,请各位师傅給出出注意把电雾放电解决

网友A:
头一次听说“电雾放电”?什么现象?是空气中掺杂了什么气体或者杂物导致的空气通电现象?
如果说是生产设备在运行的时候产生的气体能够通电,从而进入电气控制系统导致电气控制系统的零部件损毁严重,应当制作严格的隔离空间进行隔离。

网友B:
楼主说的是不是静电除尘装置啊?

楼主:
是的,请各位师傅给帮忙想法解决

楼主:
和电尘有区别

网友A:
隔离,过滤。

网友C:
化工厂的静电除尘吧?

楼主:
是的,请给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