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7):
威纶通RS232口接三菱plc的RS422编程口,另外plc上有AB端子(RS485),连接变频器,使用Modbus-RTU协议。
请问,这样连接,触摸屏可以直接读写变频器吗?如果可以该怎么设置?触摸屏直接读写变频器好像比plc的RS指令更容易些。
如果触摸屏同时直接连接plc和变频器,是不是需要换接口,有没有这样的接口?
如果用触摸屏间接生成RS需要的数据内容,再通过plc的RS指令写变频器。这样该如何写触摸屏传给plc的数据?

网友A:
PLC编程口连接触摸屏,还要扩展485通讯板和变频器通讯,你用的是什么厂家的变频器
如果是三菱的变频器那和三菱FX3U等有专门的通讯指令
通过RS发送的数据格式由变频器那边的格式要求决定

网友B:
触摸屏如果支持直接与你的变频器通讯,那么就不经过PLC,直接连屏;
如果不支持,可以PLC与变频器通讯;

网友C:
貌似怎么样都不能绕过PLC,不然你上PLC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D:
触摸屏若有多个COM口可以用触摸屏和变频器、PLC同时通讯。
+4

网友E:
PLC上的一个485口连接变频器,触摸屏连接PLC的422的口,所有的数据都要通过PLC进行中转的。如果要想直接用触摸屏连接变频器,这样要看你的触摸屏支不支持这个功能了,口够不够了。。。
+5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看来触摸屏通过PLC没法直接读写变频器。我现在的方式是RS指令读写变频器;用触摸屏的宏指令读写PLC。我现在想直接用触摸屏读写变频器,好像这样比RS指令更简单。但是我用的屏只有一个九针接口(标注:COM1:RS232;COM2:RS485),另一个是usb下载口。这一个rs口能同时连接plc和变频器吗?有没有这样的数据线?如果不能这样连接,是不是只能换有两个com口的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