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7):
跳转,怎么没有跳转结束指令?怎么知道到哪一步是跳转程序段的结束,没有结束继续往下走吗?不返回到跳转点吗?那在跳转点下面的程序不读了?如果一直跳转允许,永远也读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跳转,怎么没有跳转结束指令?怎么知道到哪一步是跳转程序段的结束,没有结束继续往下走吗?不返回到跳转点吗?那在跳转点下面的程序不读了?如果一直跳转允许,永远也读不了?

有返回的的叫做调用,没返回的叫做跳转。

既然允许跳转,那还读干什么。

网友B:
跳转就是跳过去了

网友C:
西门子和跳转不是指出了跳转标号了吗,条件成立就跳转到标号处,那个LBL 与上面的数字就是跳转的目的地址

网友D:
呵呵,什么叫“跳转”呢?
就是当外部条件达到那个设定的条件,已经可以重新执行另一段程序的时候,才进行跳转。
那么跳转之后,跳转过的那段程序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就相当于有个人上学,他所掌握的知识已经足够直接可以上小学6年级而跳过小学5年级的阶段,就是跳级。
那么,他还会回去上5年级的课程吗?这不是废话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跳转,怎么没有跳转结束指令?怎么知道到哪一步是跳转程序段的结束,没有结束继续往下走吗?不返回到跳转点吗?那在跳转点下面的程序不读了?如果一直跳转允许,永远也读不了?

有返回的的叫做调用,没返回的叫做跳转。

既然允许跳转,那还读干什么。

C大也太敬业了,早上5点多就起来回帖了,感动的痛哭流涕。

网友F:
跳转指令有跳转目标的,条件满足后就跳到目标处执行。条件不满足,顺序执行下面的指令。

网友G:
跳转,直接跳过去了,不会返回过来了。
要返回的是,子程序调用,中断响应,都有返回。
从程序结构来说,跳转是同一程序里面进行跳。而子程序调用,中断响应的返回都不是同一级的程序。

楼主:
谢谢各位!!明白了。“有选择”地跳转。选择走了,就不用回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谢谢。明白了,条件不满足的时候还会往下读的,条件性选择

网友H:
4楼讲得比较细致,说的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