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冲床维修外发

楼主(2014-07-27):
我厂有一台黄石锻压机床厂的数控冲床,西门子840D系统的,用了差不多10年了,现在的问题是上下模对不准,有偏差,导致工位的模具容易铲模,由于种种原因不想找厂家,论坛里面有师傅做这行或者有这方面的经验的么,有偿维修,广州这边的,有意者联系158761739qq

网友A:
应该是定位不准造成的,先查各个伺服轴位移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在确定维修方案,最大的可能是运动轴的机械部分磨损严重造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据操机的师傅说买回来就不怎么准了,一直用到现在,精密模具都不敢用,所以想调一下。

网友B(2014-09-16):
专业机床维修,张军 15022509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