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7):
请问西门子S7-300里面怎么把浮点数转换成整型呢?

网友A:
首先,浮点数转换为整数是要损失精度的。

其次,你可以使用RND,RND+,RND-以及TRUNC指令去将32位浮点数转换为32位整数。

这些指令的区别是:
RND:转换为最接近的整数,例如:32.1转换为32,32.6转换为33,如果正好处于中间,那么转换为偶数,32.5结果为32,33.5的结果就是34.

RND+:转换为较大的整数,例如100.5,转换结果就是101.

RND-:与上述指令的转换效果相反。

TRUNC:扔掉小数,例如100.6的结果为100.

网友B(2019-07-19):
引用 网友A:
首先,浮点数转换为整数是要损失精度的。

其次,你可以使用RND,RND+,RND-以及TRUNC指令去将32位浮点数转换为32位整数。

这些指令的区别是:
RND:转换为最接近的整数,例如:32.1转换为32,32.6转换为33,如果正好处于中间,那么转换为偶数,32.5结果为32,33.5的结果就是34.

RND+:转换为较大的整数,例如100.5,转换结果就是101.

RND-:与上述指令的转换效果相反。

TRUNC:扔掉小数,例如100.6的结果为100.

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