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8):
楼主做一个项目,上位机是组态王,下位机是ARM控制器,中间通过研华串口服务器+无线路由器+交换机+工控机;
ARM控制器串口通过RS232接研华串口无线网络服务器,服务器接入无线路由器,无线路由器接交换机连接工控机;
项目碰到如下问题:
1. 上位机组态王发数据给ARM控制器,ARM控制器反馈数据给组态王,有时候这个过程正常,有时候不正常;
最终通过修改研华串口服务器上面的串口引脚,将7端子8端子焊接短接,解决问题。
2.楼主负责上位机组态王,研华模块,交换机,路由器的配置由网络工程师负责, 下位机ARM由电子工程师负责;

这个问题我们弄了一个多月啊,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上位机组态王了,期间我们要求组态王重新开发驱动,产生了费用,将别的现场工控机,程序,软件拿到此现场均不能解决问题,因为问题的根源在研华串口服务器上面;

现在搞笑的事情来了:
1.很明显的事情,网络工程师说这个问题说不清楚的,虽然是研华串口服务器焊接接线了,但是有别的现场没焊接的,所以原因可能仍然是组态王,或者程序,或者下位机程序,或者上位机下位机通讯协议,或者是上位机发的数据不正常;

听明白了吧,网络工程师负责的硬件研华串口服务器进行了硬件改动,但他仍然要扯别的;研华的工程师他们以前合作过,研华的工程师居然说这个原因说不清楚,可能是组态王的原因;

对此个人感觉研华工程师相当无耻,组态王有没有问题你根本没资格评论!你研华的设备硬件改动却说别的厂家有问题,有比这无耻的吗?

大家都来说说,碰到这种扯皮的事你们会怎么处理? 你们碰到些啥扯皮的事没?

网友A:
额 扯皮很正常,尽量把自己公司的责任推的一干二净。都说自己没问题,唉。

网友B:
最后还的解决问题啊

网友C:
好像另一帖也是楼主抱怨对方。
类似问题查找说难是不了解,说不难是经历多了,增加很多知识及经验,有对的思路。
以楼主这个问题,可将上位机直接联AMR以证明组态王没问题---可能没有。
所以将7-8短接问题解决,查一下232定义就明白了。
简易232通讯线将7-8短接是必须的,你不用短,是厂家内部短了。

你遇到一个对自己产品还算熟悉但又不愿露底的人,也可能确实不明白怎么回事。
数据线他提供还是你自己做的,他的232管脚是否标准等等,既然合作没必要扯谁的问题,协商解决事半功倍。
回头再说10多年前的一件扯皮事。

楼主:
1.是这样的ARM控制板是电子工程师负责,  串口服务器是网络工程师负责,并邀请了他的供应商 研华厂家,本人只负责上位机组太王,现在的问题是研华网络串口服务器在更改线路,重新焊接,如果有问题怎么着也轮不到组态王的头上吧?
2. 现场我们没有用串口直接去连组态王与ARM,因为条件不具备; 但是我们用各种第三方串口软件监视了组态王发数据给研华的虚拟出来的串口,我们也把组态王连接了各种虚拟串口,组态王也进行了很多次分析,确保组态王发的数据没问题;并且我们已经把组态王的这一套程序哪去别的2个现场测试,毫无问题!

我主要想说的是:
1.作为一个大牌厂家研华,它的工程师在现场对其模块上自带串口进行焊接, 却指责诬陷别的厂家有问题,换谁谁能接受?
2.研华串口服务器和ARM控制板的串口无论怎么连,哪几个管脚短接,那也是网络工程师跟电子工程师的事,本人是负责上位机的, 现在的情况是研华的人跟网络工程师(二者是供应商与客户的关系)串通给我莫须有的答复:  组态王可能有问题,上位机程序可能有问题,上位机与ARM之间的通信协议可能有问题,。。。。。。一切都可能有问题,但研华是肯定没问题的,网络也没问题!  。。  听明白了吧,人家在现场对研华串口网络模块进行了重新焊接,却说组态王可能有问题, ARM通信协议可能有问题,     换你 你能接受这种解释吗?

网友D:
没做过这些,仅做过技术较简单的合作;
通常会先理解对方,尽量不产生过多的矛盾。

网友E:
    解决问题,合作.

网友F:
这个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啊

网友G:
我们以前在无锡现场调试,有人扯皮说是我们机器问题,下班直接带两车同事,围了,恐吓

网友C:
回复 楼主:
看来你属于铁路警察
你负责组态软件,但你又没有硬件,字里行间好似通讯电缆也不是你的。
他说这个没问题,那个没问题,让其一个一个演示,连起来演示,用你要发的数据演示,当然为了将来还要后作,一步步检测。
再一个,你对232定义没有了解,这以后应该清楚,简易232数据线必须将7-8(握手信号)短接,我这也是曾经通讯失败的教训。

网友H:
哎,不管是不是工程,扯皮的事情都多了去了。

网友I:
能解决问题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