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地址转换

楼主(2014-07-28):
MODBUS通讯时 PLC读取和写入到相应的地址 哪么OOH  C3H 怎么转换成十制的数值呢 转换后数值是多少

网友A:
16进制转换10进制不会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转换呢 太佬

网友B:
Modbus通讯读写的一般都是ANSII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不同的PLC 它们也有定义Modbus寄存器地址 我说转的不一样呢 谢谢呢

网友A:
地址正规的很少

网友C:
直接由16进制数写程序啊,三菱的直接写OOH  C3H,西门子写0x00,0xC3。

网友C:
回复 网友B:
ASCII太麻烦了,一般都用RTU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