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8):
想买一块正弦变频器EM303A 15KW二手主板,可店家说,可能功率不匹配,要跟换板子上一个八个脚的功率芯片,具体型号他不知道,有大侠知道,给我帮助

网友A:
EM303A是正弦的,不是汇川的,跟换功率芯片就是跟换24CXX内存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我弄错了,是正弦的。谢谢您的指点!我的变频器主板软件版本和店家的不一样,请问可以换存储器吗?我的变频器只用面板起停与调速,其他功能没有使用

网友A:
如果对电机转矩要求不严格的话存储器换不换都无所谓,就是电流显示不对,可以直接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谢您的指的

网友B:
可以改参数试下

网友C:
可以改功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