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8):
最近在做一个铣床的改造。用的就是HMI+PLC+伺服。

在参数里有许多的小数即浮点数。但是伺服只能接收整数脉冲。所以必须用到浮点数整数转换。在转换的过程中,小数就丢失了。在这种情况下,对加工精度肯定会造成影响,这种影响该如何尽量避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铣床的改造。用的就是HMI+PLC+伺服。

在参数里有许多的小数即浮点数。但是伺服只能接收整数脉冲。所以必须用到浮点数整数转换。在转换的过程中,小数就丢失了。在这种情况下,对加工精度肯定会造成影响,这种影响该如何尽量避免呢?

全部使用整数计算,例如,135.5就用1355替代,通过放大倍数来弥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铣床的改造。用的就是HMI+PLC+伺服。

在参数里有许多的小数即浮点数。但是伺服只能接收整数脉冲。所以必须用到浮点数整数转换。在转换的过程中,小数就丢失了。在这种情况下,对加工精度肯定会造成影响,这种影响该如何尽量避免呢?

全部使用整数计算,例如,135.5就用1355替代,通过放大倍数来弥补。

Regards
那么浮点数是不是就失去他的意义了?

网友B:
浮点数是在运算过程中难免的,要降低浮点数对系统的影响,就提高控制精度,例如原需1000个脉冲伺服转一圈,现提高到10000个脉冲转一圈,这样就减小了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浮点数是在运算过程中难免的,要降低浮点数对系统的影响,就提高控制精度,例如原需1000个脉冲伺服转一圈,现提高到10000个脉冲转一圈,这样就减小了误差。
哦,谢谢。
那对PLC最高脉冲有要求

网友B:
回复 楼主:
PLC发脉冲都有一个最大频率安全值,像三菱FX3U的为100K,要提高精度,就会降低速度,伺服额定转速为3000转,如果在最大频率安全值范围内伺服电机能达到3000转就不会影响速度。

网友C:
伺服的电子齿轮比设大点,比如说电机转一转运动10mm,调节电子齿轮使电机1000个脉冲转一转,那么你1个脉冲机械运动0.1mm,计算时你就可以放大10位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发脉冲都有一个最大频率安全值,像三菱FX3U的为100K,要提高精度,就会降低速度,伺服额定转速为3000转,如果在最大频率安全值范围内伺服电机能达到3000转就不会影响速度。
您说的是好办法。计算好这些参数。最大化的发挥伺服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的电子齿轮比设大点,比如说电机转一转运动10mm,调节电子齿轮使电机1000个脉冲转一转,那么你1个脉冲机械运动0.1mm,计算时你就可以放大10位来计算。
谢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