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纶通的屏

楼主(2014-07-28):
威纶通的屏是不是非要用他们的EB软件才可以做画面啊
刚接触触摸屏,刚搞在做东西想用,刚好学习下~想知道下威纶通的屏是不是非要用eb软件,然后这个软件好不好学
恳请各位大神指点
现在我这的情况是这样的每天要做很多缸产品,但是都不尽相同,比如说开始A做3缸,B做5缸,C做10缸。要把这几种的配方存储起来然后在每天早上只需要输入生产的顺序和数量就可以自动完成,想问下这个对触摸屏有什么特殊要求没哟普啊~如果有的话谢谢帮我推荐一个威纶通的带以太网10寸的屏,谢谢

网友A:
到官网上下载份软件和手册,根据手册自学就可以了

网友B:
图片貌似可以用其他软件做
关键是格式要一致

网友C:
要用对应厂家提供的软件编程,这个EB软件他们官网上可以下载到的,也有对应的手册的

网友D:
呵呵;每个厂家都有自己的编程软件;
威纶的屏相对还属于价格比较低的,带LAN的MT8000系列都有;

网友E:
威伦EB软件好学。不过下载软件的版本要根据你经常使用的屏型号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