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8):
各位大侠,本人菜鸟,手里有一台三菱A740 5.5KW的变频器,用电位器调节频率,10V电压只有6V左右,频率也最多能调到30HZ,用面板控制能正常使用,CPU板没有烧毁痕迹!请教各位这大概是哪里的问题?或者是那个芯片坏了,引起这样的问题~~先谢谢了~~~~

网友A:
直接测量端子的10V电压是多少,如正常的换电位器试下;

网友B:
电位器用多少欧的

网友A:
呵呵;一般外接的电位器用2W的,阻值1K~10K欧的都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位器是2W   10K的,电位器是新的~调频率还是智能调到30HZ

网友C:
10V电压对应50Hz,6V电压就是30Hz吧。
要查10V电压为什么变为6V了?

网友A:
电位器拆下,直接量端子上10V与0V间的电压是不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