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9):
一煤业公司重介泵用电机,前天正常工作直至下班;第二天上班便出现启动不了现象。经电工检查电机绝缘全无,电话要本人过去测量结果是两相机穿并接地,宣告电机烧毁;究其原因,工人反应可能是车间水管喷水所致。领导层连夜赴外地采购回同功率电机一台。熟料断续工作不到15小时,同样故障现象发生。至此老板才意识到问题严重,几经探讨方得出最起码系变频器保护功能故障,方联系厂家维修保养。经拆解系线圈击穿短路。又将变频器空载启动,测量输出端子两AB 480V BC  480V  AC 极不稳定出现数字乱跳现象。估计此现象便是导致原因。发些图片供大家参考

网友A:
这个变频器牌子没听说过

网友B:
这个柜子够老的了。变频器输出电压为什么要480V?为什么不用380V等级?

网友C:
现场换一次电机是很麻烦的,尤其拆装联轴器,找正对中,

网友D:
中科会自己做变频器???

网友E:
一个省内的小自动化公司而已吧。
话说变频器已经烂大街了,即使是大功率的,都可以组装,关键是有市场,能赚钱。
新马达安装好以后,应当进行运行时候的基本状况检测,比如输出电压,输出电流。不过煤老板钱多,没关系。

网友F:
第一:楼主的表不行,不会出现480V
第二:电机到变频器有多远,有没有加电抗器
第三:变频器用了多久了,是不是谐波太大
第四:是不是电机发热太厉害,载波频率调整过没有

网友G:
更换变频器并进行参数设置,最好由变频器厂家来做,避免扯皮。

网友H:
变频器输出跳变?
这没遇见过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哈哈 1 输入430用我的表测量  与配电室多个电压表相符
    2厂家今日来人  带的数字表表无法测出  又让厂方借了台机械表
    3他们无计可施  让带一台小功率电机试机  带了台30KW-6   出现尖锐叫声  电机温升过快现象  三相电流分别为46A 47A  48A 明显异常状况
   4 厂家 要拆下变频器带回维修  谁又能弄清他们要作何打算?货到地头死  狮子大开口?  进行升级改造?
   具体协商怎样  本人离开现场  还待进一步了解

楼主:
或许是表有误差   但输入430V与配电室现场多个表头相符  厂家来人竟说无法用数字表测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或许是表有误差   但输入430V与配电室现场多个表头相符  厂家来人竟说无法用数字表测量

网友B:
输入电压高,直流母线电压就会高,则输出的电压也会高,但是,变频器如果档次高的话,对其输出电压是可以限制的。以保护电机过电压。关键是变频器的控制,对电机要有限制和保护。

网友I:
你用的是普通三相电机··你工作最大频率不能超过50HZ 超过了就要用变频电机 2种电机的绝缘等级,是不一样的
而且 你用万用表是测不准 变频输出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