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9):
1,系统是华中数控的 还有 4个点。
2,自动送料采用 PLC+伺服系统  也就是伺服的X-Y坐标机器人
问些电气方面的问题
一,自动送料怎么和机床“通信”  自动上料怎么知道我机床已经加工完了或者已经到位了 (PLC发信号给CNC?还是夹具哪里装传感器器到位接CNC 自动上料单独运行)
二,机床怎么知道 自动送料已经准备完成了。(自动上料有的时候零件 失败(处于维护状态) )
三,想自动上料也可以手动上料 控制系统怎么做最简单。

网友A:
呵呵,数控系统有别于PLC控制系统,也只有厂家才能修改和添加内部的程序。
机床怎么知道上料已经完成了呢?你自己操作一遍机床不就懂了?手工上料完成以后,机床是怎么启动的呢?
说白了,数控系统不是市面上通用的PLC系统,可以很方便的任意修改添加。

网友B:
通过普通的I/O型号可以实现信息的交换

如果是同一个厂家的,那好做,可以通过通讯做,我们曾经做个,用三菱PLC控制送料,然后加上CC-LINK和数控系统通讯。

网友C:
将你做的自动上料系统,通过数控机床的的I/O板进行数据交换,这样比较简单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呵呵,数控系统有别于PLC控制系统,也只有厂家才能修改和添加内部的程序。
机床怎么知道上料已经完成了呢?你自己操作一遍机床不就懂了?手工上料完成以后,机床是怎么启动的呢?
说白了,数控系统不是市面上通用的PLC系统,可以很方便的任意修改添加。
这个方法最好了,用继电器的干接点来传输供料状态信号,尽量不要修改数控自身的系统。

网友E:
就两个信号足矣,输出上料信号和输入检测完成信号。加两个M代码,CNC编程的时候正式加工前先上料M代码,检测到完成信号M代码时,再开始正式加工,加工完成,再执行下料M代码,完成后继续上料,循环动作,这样就实现连续生产了。

网友E:
1.上料装置预留一个上料指令接收di口;
2.夹具检测,接近开关什么的都可以,常闭;
3.至于手动还是自动,你的输出上料信号是由按钮控制还是M代码控制决定,改数控的PLC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的方案很好   我想通过外部按钮 切换手动模式  和自动
是不是要改程序呢?

网友F:
能不能晒哈照片呀,机台\编程器\操作等,这类问题需要了解实际情况呀!你们说是不?

网友E:
回复 楼主:
那输入信号里面再加入一个自动信号即可。

网友G:
联系机床厂家吧 ,因为你不清楚机床状态准备好、机床自动运行的地址,还有一些辅助控制代码在PLC中定义的地址,很难完成与上位机的信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