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转矩

楼主(2014-07-29):
220V2.2KW与380V2.2KW转速相同,它的输出转矩有何区别?

网友A:
仅仅给出这个条件,不足以讨论其区别。因为决定电机转矩的不仅仅是电压和功率,还有电机内阻、电机的电流。从电气角度评价电机的功率,其平衡方程式为:

P = √3*U*I*COSΦ*η
参数中,P=功率,等式右侧为电压;电流;功率因数;效率

从机械角度评价电机输出功率,其平衡方程式为:

P = n*M/9550
参数中,n=转速;M=转矩

由此,楼主的问题是,如果相比较两个电机的转矩,除了功率、电压等级以外,要么给出两电机的转速,要么给出两电机的电流,否则,未知数太多了,就不能确定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仅仅给出这个条件,不足以讨论其区别。因为决定电机转矩的不仅仅是电压和功率,还有电机内阻、电机的电流。从电气角度评价电机的功率,其平衡方程式为:

P = √3*U*I*COSΦ*η
参数中,P=功率,等式右侧为电压;电流;功率因数;效率

从机械角度评价电机输出功率,其平衡方程式为:

P = n*M/9550
参数中,n=转速;M=转矩

由此,楼主的问题是,如果相比较两个电机的转矩,除了功率、电压等级以外,要么给出两电机的转速,要么给出两电机的电流,否则,未知数太多了,就不能确定问题了。

人家楼主给出电机速度和电机功率了,那么根据转矩估算公式M=9550*功率/转速,这样两个电机的转矩是基本一致的。

网友C:
实际使用中遇见过220v变频器和380v变频器驱动相同型号的小电机。经过相同变速后,用手握能感觉出380v变频驱动的电机力度大些。。。

网友D:
    转矩大小差不多.
    因电压等级不同,电流差别大,磁场差别大.

网友E:
在相同功率而不同电压的马达的情况下,它们的区别应该在于带负载的运转特性里面。
比如单相马达,几乎可以肯定不能重载启动,但是三相马达却可以,为什么?就因为它们的供电结构不同。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额定转速相同才好定义,转速相同不好说,比如说,一个4级电机和一个2级电机,1500rpm时,扭矩一样吗?此时的转速是相同的呀。

网友F:
转矩基本上是相同的,不影响使用。

网友D:
   这个问题问得有点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额定转速相同才好定义,转速相同不好说,比如说,一个4级电机和一个2级电机,1500rpm时,扭矩一样吗?此时的转速是相同的呀。
您老人家就不要咬文嚼字了好吧!

网友G:
或可查看手册、产品样本比较。

楼主:
我车间有一个洗车机电机是220V2.2KW的昨晚坏了。某领导打算把电机换成三相的,认为0.75的电机就足以满足需求。说三相的比单相的劲大。。

网友H:
不同电压,但同功率,同转速的电机,它们的转矩理论上可以说是一样的,这可从转矩计算公式上可以证明。

网友I:
功率相同,转速也相同转矩应该一样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220V2.2KW与380V2.2KW转速相同,它的输出转矩有何区别?
   这个问题想当有意思.
   前段时间,试验:有个220V的三相电机,接了3相220V的电压,感觉没什么劲道,把它改成三角型接法,OK了.后来听领导说:供应商说过:我们试验过,可以,你们回去要改.
   这个电机,380V星接,220V角接.

网友J:
楼主可能忽略了马达驱动器了!
380V星形接,220V三角接的马达多数为增安型电机,需要变频器控制的,其转速和转距是两种不同的控制方式,转速控制是定速度控制的,而转距控制一般为张力控制情况下需要选择的,变频器说明书介绍的比较清楚!

网友K:
差异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