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9):
发现4V310-10和K25JD-20这两种电磁阀应用在库底散装机的气动开关阀上较多,但不知这两种阀到底有何不同,功能上有什么区别,请知情人给予指引,谢谢!

网友A:
4V310是亚德客型号,K25JD-20就不知道了,每个厂家的型号都不一样,没有见到实物所以是说不清楚的了。
4V310没有后辍字母,就是一个普通的电磁先导阀,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控制的气缸可能是在80以上了。

网友B:
     K25JD-20有效截面积大,在气源压力相同的情况下,可以提供更大的作用里(牛顿).
     估计K25JD-20的块头比4V310-10的块头大.
     大块头劲头大啊.

网友C:
楼主上个图看看比较一下

网友D:
如果要研究阀的话,看看它是几位几通几线圈,断电时保持什么状态,也就是常说的中封式,中泄式,中通式。

感觉阀的个头大小的作用没有气缸的截面积大小的影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