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运行中的一个问题,上升沿脉冲触发,但SET不置位,如图

楼主(2014-07-29):
这是在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关闭PLC电源重启也不行,何解?

网友A:
后面的S801触发下试试

网友B:
你可以新建个程序,不要其他的部分,只写你上面的一小段试下,看上升沿行不行?

网友C:
如果只有这段程序,是能触发的,你检查下后面是否有程序将M303复位了

网友D:
3楼正解

网友E:
应该是由其他程序将它复位了

网友F:
程序之间有冲突,导致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
这个是报警触发,因为白天有客户来访,晚上再连电脑检查一下,再向各位报告一下。

网友G:
应该是后面有程序复位了。

网友H:
把这句程序单独提出来,测试.

网友I:
后面程序中有复位指令导通,导致置位指令实际没有输出状态,检查M303.看其他地方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