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变频器

楼主(2014-07-29):
我只知plc可和变频器通讯来监控变频器,利用plc和变频器通讯来改变.变频器的频率行吗?不用D/A模块的那种

网友A:
可以的,通讯可以实现启动、停止、修改参数、读取数据等操作。

网友B:
正如1楼版 主所说,完全可以。通讯可以改变变频器的运行频率,及起动与停止状态。

网友C:
PLC要编写通讯控制程序,很复杂的,要慢慢研究才得的。

网友D:
当然可以啊,而且网上也有不少这样类似的例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奥,我知。我对RS指令及啊克斯吗转换了解点皮毛,改变频率迁侧到变频器的内部数据

网友E:
呵呵;通讯上的话,可以读写变频器的频率,可以控制变频器的起动/停止;

楼主:
多谢各位高手回答,问题以明白了。

网友A:
如果你是用三菱的变频器和三菱FX3U等这样的PLC,那他们之间支持专用的通讯指令,程序用起来就比较方便。

网友F:
 可以,按照变频器的协议写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多谢,你说的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EXTR K13 S1 S2 S3 指令直接和变频器通讯是哇。我要处理的是fx2n PLC写EXTR无法写入的

网友A:
FX2N的用RS指令,如果增加功能扩展存储器,可以实现用专用通讯指令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