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9):
用 PLC 控制温度 按照设定的温度曲线 上升 保温  上升 在保温  再上升 保温 在下降
每个阶段都要16小时以上  这样用S7-200 是否可以实现

网友A:
把曲线变换成对设备的实际的要求,控制流程图。
比如说,上升 保温  上升 在保温  再上升 保温 在下降,每一步的执行时间是多少,按照设定的顺序一路走下去。
PLC最擅长的就是顺序控制了。

网友B:
      线形升降可以做到.曲线不会是正旋曲线或抛物线吧?

网友C:
以前的公司,车间控温控湿,用的温湿度探头接到AD模块,然后程序走PID控制DA模块输出控制,冰水,和蒸汽,以及电加热,达到控制要求。

网友D:
这个一些控温仪表都可以实现的。

网友E:
这个问题最好不用PLC,选用16段(或以上)的智能数显温度控制仪表就可以解决,还带有自整定PID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