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PG模块到原点可以将位置记录清零吗

楼主(2014-07-29):
FX2N-1PG模块到原点可以将位置记录清零吗?能不能回到原点后将CLR 26#和27#

网友A:
回原点后,会将13、14号缓冲区的数值写到26、27中,13、14的初始值是0,相当于清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原点信号接在PG+和PG-这里,为什么我启动原点回归到原点的位置没有停下来,一直往前走。

网友B:
回复 楼主:
#12的值要设为1